关于h桥 芯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26):
图中所示的这个芯片叫做半桥驱动  后面两个mos管组成了半桥   为了不让半桥的两个Mos管同时导通而短路电源  所以驱动芯片首先保护不能让两个Mos管同时导通  其次就是保持HO和Vs之间的偏压   再次就是HO和LO两路输出的互补的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