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遗忘的直流通路

楼主(2013-05-26):
    由于线性电路分析采用DC/AC单独分析法,思维惯性会使得我们设计电路时,容易忽略了另一半,比如直流通路。如:

上面电路无**常工作。即使没有隔直电容C2,或者是在C2上并联一大电阻,电路也可能无**常工作。
[C1上并电阻]

下图为测OP开环特性所用原理图,用大电阻R1定义OP直流工作点。

再比如下面的有源滤波器,输入端(R2左端)也必须有直流低阻通路。

以上电路在仿真器环境可能会正常工作,所以忘记仿真器的GIGO原则,过分依赖SPICE会变成spice 猴子。不懂电路工作原理,根据仿真结果波形反推工作过程,大伙都爱干。更常见拿到一张原理图直接做成电路,最后发现结果不对就傻眼了,不知怎么调了,接着就不了了之了:lol

网友A:
为什么第一个工作不了呢,求问,接正负电源时输入口不是默认0V么?

网友B:
首先,LZ能将这问题放到这里给大家一个提醒值得推崇。
其次,这样的电路即使在仿真软件里也仿真不出来,因为这个错误其实还是蛮明显的(直流偏置),难道软件会这么明显的“错”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第一个工作不了呢,求问,接正负电源时输入口不是默认0V么?

静态时:
+端 电阻=0
-端 电阻=无穷
直流放大倍数=无穷
你说能工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静态时:
+端 电阻=0
-端 电阻=无穷

直流信号不是被隔开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信号不是被隔开了么?

对呀,所以直流没通路了,不是饱和就是截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呀,所以直流没通路了,不是饱和就是截止了。

不能直流信号为0么?还是不太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流信号为0么?还是不太懂

那是理想运放,实际运放总存在输入电流(偏置电流)和失调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是理想运放,实际运放总存在输入电流(偏置电流)和失调电压。

请问能不能这样理解,如果运放输入两脚悬空或同时接地,则运放输出必在正负Vsa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能不能这样理解,如果运放输入两脚悬空或同时接地,则运放输出必在正负Vsat ...

这不是理解问题,事实就是如此,尤其是两输入端悬空时。
某些运放有调零端,两输入端接地时,可以通过调节外部调零电路将输出调整到非正负Vsat,但环境温度变化或者电源电压变化,输出又将漂移到正或负Vsat。

网友D:
无法 正常
无法 正常
无法 正常
无法 正常
无法 正常
无法 正常
无法 正常
无法 正常

网友E:
很少忘记

网友F:
我是先考虑直流工作点

俺一般都要注意静态时的“平衡电阻”

网友G:
能分析一下第三个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