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RC吸收网络

楼主(2013-05-26):
请问,
双向可控硅T1和T2 两端什么情况下,需要加RC吸收网络?
像吹风机里面的加热丝那种负载(加热丝是卷起来的),算阻性的还是感性的?
阻性负载和感性负载怎么去测试区别啊?
阻性负载不加RC吸收网络可靠吗?
对于某一个感性负载,RC参数怎么去调试?有没有计算公式或者使用经验?R没有耐压要求吧?R功率该选多少?C的耐压要取630V的吧?容量选多大比较合适呢?

谢谢

网友A:
感性负载才需要RC吸收回路,阻性负载当然不需要,电热丝是阻性负载,其电感量很低,在工频下不会有明显的感性效应。

网友A:
至于感性负载下的RC回路参数计算问题,要考虑电感量、工作电流和可控硅的参数,它们彼此互有影响,不存在简单的计算公式,通常都是做实验根据电压上升斜率来调整参数,电阻的功率值和电容的耐压则根据曲线的最终参数计算。

网友B(2013-10-09):
可控硅应用与技术讨论群:31549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