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旗舰版与altium designer6.9 兼容么

楼主(2013-05-26):
初次使用win764位的旗舰版,以前都是32位的,今天刚好装完altium designer6.9,一打开就提示不支持并行串口驱动,"parallel port driver is not supported in 64-bit windows",是不是不兼容啊,win7 64位的可以正常使用么,“parallel port driver”真的是串口驱动程序么,有什么用的,

楼主:
有没有谁用过win7 64位的,又使用altium designer6.9的啊

网友A:
protel99装到win7上是不行的,没试过altium designer6.9,我把系统换成XP了。不然很是受伤

网友B:
ad10应该可以。 太老的软件都会装不上。

网友C:
试过,没安装成功。用64位的win7很受伤,很蛋痛,还是XP兼容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10应该可以。 太老的软件都会装不上。

我安装得了啊,不知道用得怎么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没安装成功。用64位的win7很受伤,很蛋痛,还是XP兼容性好。

我成功安装了啊,就是提示并行串口驱动不支持64位的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成功安装了啊,就是提示并行串口驱动不支持64位的而已

:Q

网友D:
求解!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E:
明明是并口驱动,哪来的并行串口驱动?
这个提示忽略即可,win7 64位正常使用ad9

网友F:
我WIN8下装DXP都正常的啊

网友G:
win7 64wei  ad09 keyi

网友H(2013-07-07):
我也试试 ,不知AD10 是不是兼容啊,用过的说一声啊

网友I:
AD9、AD10、AD13均可在64位下使用
其实下载来一试便知,有问,等待回答的功夫已经装完了

网友J(2013-08-30):
刚装上AD10,也提示这个错误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使用啊。

网友K(2015-05-31):
我的也是。Layout和画原理图没问题,用AD自带的原理图打印的时候有问题,用第三方原理图打印无问题。你可以试下。

网友L(2015-10-04):
AD09是可以用,但是问题是特别容易卡死。鼠标动几下,AD就不动了。其它版有没有用起来比较顺利的,或者是有其它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