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芯片的防干扰问题

楼主(2013-05-26):
1:为了防止外部干扰IC,我是不是需要在每个输入,输出引脚都加个103的电容为好?
2:对于那些不用的引脚,该如何管理呢,接地还是VCC?
3:对于max232芯片,官方推荐的都是1uf的电解电容,我换成贴片的105可以不?

网友A:
不用的管脚还是接地比较好

网友B:
只了解单片机的不用的IO需要给一个固定的电平;
cmos基本逻辑电路不用的管脚据说也要根据电路情况加上下拉;
见过一些**说运放上面没有用的输入脚要短路接地。
以前在多通道的模拟开关的输出引脚加了0.1uf的电容滤波后给单片机,结果切换通道时因为间隔时间太短导致各通道电压互相影响了。
不过平常还真没有仔细处理没用的引脚这个情况。

网友C:
1:为了防止外部干扰IC,我是不是需要在每个输入,输出引脚都加个103的电容为好?
   答: 输出脚多为低阻抗(除非输出1,然后内部很弱的上拉)。输入脚多为高阻抗。
        通用的规则是低阻抗可以不用加,高阻抗建议加,不一定是103. 根据信号边沿特性加合适的值即可,建议从小往大加。一般几十pF~102。

2:对于那些不用的引脚,该如何管理呢,接地还是VCC?
   答:手册明确规定不连的,什么都不要连。
      其他未用脚我的做法是通过电阻上拉或者下拉,如果IO内部有上拉则加上拉电阻,同事配置为输出1。如果IO内部有下拉则加下拉电阻,同时配置为输出0.
      为什么不直接接地或者VCC呢?因为有些片子,上电掉电过程中,某些IO会输出一个高或者低,还有就是万一程序配置错误/或者其他错误,防止IO输出直接对电源冲突。

3:对于max232芯片,官方推荐的都是1uf的电解电容,我换成贴片的105可以不?
答:某些厂家片子,1uF贴片不一定能可靠工作,建议加大,加大后贴片或者电解都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