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4-20mA模拟量输出问题

楼主(2013-05-27):
我有两种4-20mA模拟量输出的PCB板,这两种PCB板只有一个区别:一个是用0603封装焊接的,另一钟是用0805封装焊接的。现在加信号通电测试这两种PCB板,发现0805封装焊的PCB,输出4-20mA的信号非常稳定,没有任何跳动,但0603封装焊的PCB,输出4-20mA的信号非常不稳定,一直在跳动。比如一个是20.0001,而另一个是20.xxxx,(xxxx表示跳动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只能说是器件功率问题了

网友B:
功率问题是有点可能的
但是我更觉得.  焊接问题更值得怀疑.

网友C:
与功率应该没得关系

网友D:
20.xxxx,倒是正常的,而20.0001倒有点怀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功率问题是有点可能的
但是我更觉得.  焊接问题更值得怀疑.

赞同

网友F:
稳定在0.1uA一般分离器件很难。

网友G:
我觉得可能是接入口没能好,还有就是板子的焊接问题对输出的影响也很大

网友H(2016-11-19):
是两批板对比还是两块板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