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地址线的问题

楼主(2013-05-27):
用dsp外接一个处理芯片,想用读外接芯片片内的寄存器值,地址线连14根,0-9,12-15,dsp里配置引脚的话,这几根选择XA,其他的地址线没用到如10,11等引脚,配置成什么呢,pull up么? 还有就是我选用的14根地址线从地位到高位,是不是默认按数字排序由地到高的?

楼主:
这个不用程序里面配置吧?谢谢大虾们啦

网友A:
你是要用dsp里面的总线吗   总线的话肯定是不能单独操作其中的某一地址线的   只能用IO口模拟呢

网友B:
使能GPIO和sci,设置成自动波特率检测就可以进行自动检测了。如果没有进入,请检查硬件GPIO口接收端是否有数据,同时确定sci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