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通讯从设备不返回应答信号

楼主(2013-05-27):
F2122型号的单片机,调用用I/O口模拟的IIC通信协议和BQ20Z75通讯,主要是要读取电压值,可是从示波器观察到每次430发出设备地址后,作为从设备的BQ20Z75没有返回应答信号,SDA一直保持高电平。模拟的IIC程序是确保正确的,因为之前用在了其他产品上没问题(当然也是430这个平台),设备地址也绝对没问题。我越来越怀疑是硬件上的问题,在网上查了有些人说是SDA那个管脚电压供电不足,导致从设备不能拉低SDA,不知道有没有道理,请指教

楼主:
各位大神如有其他看法请指出

网友A:
程序没问题的话,检查下电路。芯片的供电、上拉电阻等等,都查查。

网友B(2014-09-09):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如有其他看法请指出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上拉电阻多大?有没有虚焊的情况?

网友D(2015-12-23):
从设备不返回应答信号,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