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耐压取决于什么

楼主(2013-05-27):
     请问一个电路的耐压取决于什么呢?元器件的耐压值,爬电距离?还是其他?怎么去计算呢?
谢谢!

由于自己原因表述不清楚,上面那几句话改为,

      一个信号隔离电路(如下图,T1,T2为线圈,02,14连通),现在输入和输出之间的耐压值为500V,假设现在要提高到1000V,可以修改哪些部分?
谢谢!

网友A:
元器件的耐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的耐压值

请问,该怎么去计算呢?

网友B:
主题,“电路”应包括有形整体结构。所以,由薄弱因素决定——这是击穿意义上的

网友C:
爬电只在高压电路会考虑。
问题太泛,不好作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题,“电路”应包括有形整体结构。所以,由薄弱因素决定——这是击穿意义上的 ...

我想请教下薄弱因素是指哪些呢?

网友B:
是说:由若干因素中最薄弱一环决定
若干:元器件,材料,结构

网友A: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做了一个5V DC电源,输入电压时12V
那你肯定要选个DCDC器件来实现,这类器件有很多,当然这个时候就要关注你选的器件的最高输入电压值,
这个值可以说就是输入前端的耐压值。
薄弱的因素在于,木桶储水效应,取决于最短的那根木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说:由若干因素中最薄弱一环决定
若干:元器件,材料,结构

例如,一个电路中有电容,电感等一系列的元器件,如果我要求这个电路有500V的耐压,那就是说,电路里面的最短的那个元器件就必须有500V耐压?

虽然还是不够具体,可也差不多了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例如,一个电路中有电容,电感等一系列的元器件,如果我要求这个电路有500V的耐压,那就是说,电路里面的 ...

这要看你所说“500V”电压作用于哪两点之间。

请楼主注意世界上最为精辟的这5个字“哪两点之间”

网友E:
这不是个“电路”问题....

查“击穿场强”(不同物质在不同环境下此参数不同)。

主题:电路耐压取决于什么

网友E:
主题:电路耐压取决于什么

“电路”没有耐压一说。

网友B:
抠字眼了。耐压一词,工程常见“俗语”
见到题目,电工首先想到的是“电路结构(4楼)”抗电强度或元器件额定电压级别
          学者立刻联想到“击穿机制场强理论”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抠字眼了。耐压一词,工程常见“俗语”
见到题目,电工首先想到的是“电路结构(4楼)”抗电强度或元器件额 ...

简单告诉你一句话:

    “电路”不等于由导体和器件连接起来的具体那“一坨东西”。

网友B:
终于肯参与讨论了
“电路是一坨”这是咱的认识。您的“电路”认识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E:
谈耐压,只能针对某一具体器件或具体由导体和器件连接起来的那“一坨东西”而言。

唉!您还是做学术吧,两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看你所说“500V”电压作用于哪两点之间。

输入,输出之间的!

孺子难教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谈耐压,只能针对某一具体器件或具体由导体和器件连接起来的那“一坨东西”而言。
...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之间的!

额。。输入不是一个点吗,输出也不是一个点吗。。
我记得一句话说,如果你知道的,其实很简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之间的!

“输入”可能有各种各样,而且可能有多个,“输出”也是。
举个例子:直流输出的电源(无论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均有隔离不隔离之分,只有输入输出隔离的电源才有输入输出之间耐压要求。而这种隔离的电源,输入输出之间耐压取决于变压器绕组之间的绝缘以及电路中承受该电压的元器件,例如光耦,还有电路板上线条间距(爬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可能有各种各样,而且可能有多个,“输出”也是。
举个例子:直流输出的电源(无论是开关电源还是 ...

输入输出之间的耐压是隔离电源才有的耐压要求。
那下面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这个电路可以承受500V的耐压。” 我之前就理解为,输入到输出之间的耐压。。。现在我不知道怎么理解它了

网友F:
我总感到,LZ问题没有讲清楚.

网友G:
我的理解是:开关电源要做耐压测试,INPUT的L、N极接一起,OUTPUT的正负极接一起,然后打高压。一般会打到三千多伏的高压,所以有时会出现电源内部的电容破裂的流出电解液的现象。楼主想知道开关电源的耐高压情况?

网友H:
一个电路中每个元件所承受的电压是不同的,要估算出每个元件承受的电压值,根据这个值来选取元件的耐压值。一般来说滤波电容直接挂在电源两端,所以对电容的耐压值选取要特别注意。芯片和有源元件对耐压要求也是比较高的。电阻电感对过电压的冲击没有那么敏感,但是也不能差距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理解是:开关电源要做耐压测试,INPUT的L、N极接一起,OUTPUT的正负极接一起,然后打高压。一般会打到 ...

不不。。开关电源的我理解。。我的意思是非电源模块的,就是一个普通模块,例如说信号隔离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总感到,LZ问题没有讲清楚.

我尝试下描述清楚。
     我是想了解一个电路的承受耐压情况。这个电路不是开关电源这类的电源模块,是一些其他电路,例如说,信号隔离电路,这个电路能承受的耐压是取决于什么因素的。譬如说,一个电路它能承受500V的耐压,那这个耐压是指哪里的耐压,我个人的理解是输入到输出的耐压。或者说,“一个电路它能承受500V耐压”这句话本来就是描述不清楚。
这样描述不知道是否清楚点呢!!

网友B:
是的,那句话本来就是描述不清楚(应为表述)
通常会有一些“俗语”流行在工作生活之中,它(承受500V这句话)可能是习惯说法,也可能它出之跟楼主一样不善表述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那句话本来就是描述不清楚(应为表述)
通常会有一些“俗语”流行在工作生活之中,它(承受500V这句 ...

明白了。。很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之间的耐压是隔离电源才有的耐压要求。
那下面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这个电路可以承受500V的耐压 ...

只凭一句不完整的话,我也没办法知道说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凭一句不完整的话,我也没办法知道说的是什么。

这句话如果这样表述,是否恰当呢?
“这是一个隔离电路,输入和输出之间的耐压值是500V”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句话如果这样表述,是否恰当呢?
“这是一个隔离电路,输入和输出之间的耐压值是500V” ...

这样讲,是否符合原意,不知道。
你最好把原文前前后后多copy两句,也许大家能够看清楚。

网友D:
有图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图更好。

已修改为:
           一个信号隔离电路(如下图,T1,T2为线圈,02,14连通),现在输入和输出之间的耐压值为500V,假设现在要提高到1000V,可以修改哪些部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修改为:
           一个信号隔离电路(如下图,T1,T2为线圈,02,14连通),现在输入和输出之间的耐压 ...

T1的0-2、1-4连通,那么Signal和OUT两端之间要提高到1000V,应该加强T1的0-2和1-4之间的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D:
T1的0-2、1-4连通,那么Signal和OUT两端之间要提高到1000V,应该加强T1的0-2和1-4之间的绝缘。 ...

感谢你的回答。正在这样做,想把线圈拆开来,初级的加个绝缘层,再绕次级,在加个绝缘层。。工作量挺大的。。

网友I:
今天碰到这个问题,据前辈说是通过加个高压电容解决的,输入正负之间,对壳,输出争睹之间,对壳子,都加个高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今天碰到这个问题,据前辈说是通过加个高压电容解决的,输入正负之间,对壳,输出争睹之间,对壳子,都加个 ...

这样子啊。。明天去试试。。

网友B:
楼主摊上大事儿了
(可忽略37楼思路)
先问一个:1. 为何要500V提到10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摊上大事儿了
(可忽略37楼思路)
先问一个:1. 为何要500V提到1000V

安规要求,BF型设备次级电路的MOPP双重保护,12V工作电压,所以耐压值需要达到1000

网友G:
我觉得都不用修改,所有元器件都处于同一等势面上,除非T1、T2这变压器被击穿,导致线路导通。这种耐高压的测试就是为了测试隔离模块是否容易被击穿,保护人体安全所做的测试吧。

网友B:
太棒了,绕了40余楼才说“安规”。所幸早在预料之中
行了,按35楼吧。
这个级别安规俺没有经验,你就按规范去做吧

呵呵。。看到你们2个在谈论学术了。。。不好意思哦。。谢谢你们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棒了,绕了40余楼才说“安规”。所幸早在预料之中
行了,按35楼吧。
这个级别安规俺没有经验,你就按规范 ...

。。我不是想绕这么远的说,。。想自己尝试一步步去做。。所以就问个影响耐压值的因素了。。
感谢你的答复!

你这样会把别人绕进去的(11~16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都不用修改,所有元器件都处于同一等势面上,除非T1、T2这变压器被击穿,导致线路导通。这种耐高压的 ...

是的,是因为T1,T2的耐压值还没达到要求,所以需要修改

网友F:
LZ刚进这个行业,行业规范不熟悉.

网友J:
纠结!看的我很纠结!

网友K: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