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一个关于动态数码管显示 与外部中断冲突的问题

楼主(2013-05-27):
我用的是stc15f204EA单片机
使用3个引脚控制595移位锁存器 显示数码管
由另外4个引脚做片选;  完成4个数码管的内容显示

问题是:
我的程序大致如下:
系统初始化
     ||
while
{
  Display();     利用状态机和定时器0 1ms的中断 每5ms 发送个数据 并显示下一个数码管
  KeyFun();     利用状态机和定时器0 1ms的中断 通过10ms延时 去抖 获取键值
if(flag == 1)          flag 在KeyFun 中触发
      EX0 = 1;        开启外部中断       而外部中断0执行的是交流电的过零检测  进入中断后仅一个引脚的高低电平操作
}

当flag 未触发只是 数码管显示正常 ,当触发后2-5S左右 数码管就会全灭 仅一个数码管会显示固定的数字  按键函数也无效
若屏蔽显示函数 仅按键和中断函数 又能正常工作
所有中断都是低优先级 无法嵌套

请教 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
先去掉中断

楼主:
如果屏蔽中断  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