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小弟分析一下单片机程序!!!感激不尽!

楼主(2013-05-27):
#include<at89c51.h>
#include<math.h>
#include<atmel/at89x51.h>
char i,j;
char code a[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20000;i++)
  {
  }
}
void main(void)
{
   EA=1;
   EX0=1;
   IT0=1;

  while(1)
   {

       j=7;
       i=0;
    for (i=0;i<8;i++)
    {
         P2=a;
         delay();
    }
   }
}

void int0() interrupt0
{
   for (j=7;j>=0;j--)
      {
     P2=a;

      }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分析什么呢?好像是把某一个数送到P口,

网友B:
那个interrupt和0之间是不是米有空格呀?

网友C:
你的环境路径设置的不对,编译器找不到<at89c51.h>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环境路径设置的不对,编译器找不到

我应该怎样纠正呢?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interrupt和0之间是不是米有空格呀?

高人啊  小弟按了个空格  错误全没了

网友D:
楼主这助理工程师也太抠了,才1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人啊  小弟按了个空格  错误全没了

: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助理工程师也太抠了,才1分

兄弟批评的是!!!:(

网友E:
头文件 还有后面的中断函数写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高人啊  小弟按了个空格  错误全没了

我只是觉得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人啊  小弟按了个空格  错误全没了

过奖了,我是菜鸟。: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