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高人来一份控制传输的固件程序!!不胜感

楼主(2013-05-27):
cy7c68013a USB测试下面这个控制传输总是调不通啊!!!求程序一份!!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你的请求码B2 B3确定是和固件一致么?

网友B:
安装目录里有控制传输的例子,C:\Cypress\USB\Examples\FX2LP\Vend_a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目录里有控制传输的例子,C:\Cypress\USB\Examples\FX2LP\Vend_ax

我就把主程序里面改了在前面定义了下#define SendData  0xB1
#define ReceiveData 0xB2,cmnd里的程序麻烦给我看看啊

网友A:
这个程序的自定义请求码和LabVIEW写的不一样
你定义的B1和B2 LabVIEW里是B2和B3
你要确保固件和上位机里请求码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的自定义请求码和LabVIEW写的不一样
你定义的B1和B2 LabVIEW里是B2和B3
你要确保固件和上位机里 ...

这个知道了,就是您看程序有问题没?别的地方不用改了吧?

网友A:
恩,最好再VenderCmnd中加一个defualt,里面写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最好再VenderCmnd中加一个defualt,里面写握手。

语法还是有问题,编译不成功啊!语言功底不行在下

网友A:
函数里怎么还有函数? C语言好好学啊 光是我这儿给你说两句也学不会的
C要学不好 学什么都不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