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最基本定时器中断,仿真遇到问题

楼主(2013-05-27):
最近学习stm32f103zet6,用的keil 4.6,先是看看固件库,拿程序软件仿真一下,前几天买的jlink到了,开始硬件仿真,遇到很多问题。特来求教。
  一个最基本的定时器,我的板子是gpiod口,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RCC_cfg();
void TIMER_cfg();
void NVIC_cfg();
void GPIO_cfg();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nt main()
{
       RCC_cfg();
       NVIC_cfg();
       GPIO_cfg();
       TIMER_cfg();

       //?????2
       TIM_Cmd(TIM2,ENABLE);

       while(1);
}

void RCC_cfg()
{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
       RCC_DeInit();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AHB??(H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AHB??(APB2)?H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AHB??(APB1)?HCLK?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FLASH????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PLL??,?HSE?9?? 8MHz * 9 = 72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PLL
              RCC_PLLCmd(ENABLE);

              //??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PLL??????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PLL???????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TIM2???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

void TIMER_cfg()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er??????
       TIM_DeInit(TIM2);
       //???????TIM2?????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
       //??????36000-1,????????72MHz/36000 = 2k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6000 - 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2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000 - 1;
       //??????TIM2?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ARR??????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DISABLE);
       //??TIM2???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

void NVIC_cfg()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TIM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GPIO_cfg()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

仿真时,若中断函数中设置断点,则先单步运行至while循环,再f5 全速执行可进中断,然后单步至while,再f5可再次进入断点。
        若中断函数中设置断点,则先单步运行至while循环,再f5 全速执行可进中断,在中断断点处若点f5则直接回到main的第一句 rcc配置句。
        又在中断中和main入口rcc处设置断点,f5全速运行,到main入口rcc语句断点,再f5依旧。
弄了几天了,最简单的程序都过不去,新手求大家帮助

网友A:
建议去官网下个例子程序,先照葫芦画瓢做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去官网下个例子程序,先照葫芦画瓢做一边

感谢回复,今天弄了一天终于好了,程序没问题,大概是mcu被读写保护了,中断向量写不进去读不出或者是boot,用jlink的unlock去保护后,命令行让mcu复位,换了若干版本的驱动和mdk,最终是4.2驱动和mdk4.6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