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AD与3.3VCPLD连接问题

楼主(2013-05-27):
大侠们:请问用5V供电的串行AD芯片TLC549(必须用5v,不用3.3v),如何与3.3v供电的CPLD连接呢?给出具体电路或者解释详细点,本人菜鸟,求解惑

网友A:
Ad输入不用管输出接限流电阻

网友B:
用三极管或者集成芯片

网友C:
下拉或者电瓶转换芯片

网友D:
电平转换芯片,很多,5---3.3电平转换,TI网站。8--16BIT都有。

网友E:
还是用电平转换芯片比较可靠,用电阻分压的那种形式风险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平转换芯片,很多,5---3.3电平转换,TI网站。8--16BIT都有。

是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是用电平转换芯片比较可靠,用电阻分压的那种形式风险比较大

如果单单是输入输出没有问题,双向的不行

网友F:
猴哥分数不多啊

网友G:
用电平准换芯片

网友H:
看看CPLD管脚能承受多少V电压,如果可以承受5V的,那直接联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用电平准换芯片

;P我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看看CPLD管脚能承受多少V电压,如果可以承受5V的,那直接联就可以了。

一般都不行:)

网友I(2013-07-06):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不行:)

最近用xilinx公司的XC95低功耗版本的CPLD,工作电压时3.3V,VCCO也用了3.3V,看PDF上写,输入能兼容5VTTL信号,那是否意味着输入管脚直接接上5V电平也可以,需要加限流电阻么,一般CPLD输入管脚的电流最大能到多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最近用xilinx公司的XC95低功耗版本的CPLD,工作电压时3.3V,VCCO也用了3.3V,看PDF上写,输入能兼容5VTTL ...

按手册说的办

网友C:
这样不会有错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按手册说的办

就是手册上只说了能兼容5V点评,也没说能承受多大的电流,莫非我自己试试,看多大电流,引脚就烧掉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