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路

楼主(2013-05-27):
      这里有个电路(起信号隔离作用),是正确的吗?T1,T2是个线圈(0,2;;;1,4是连通的),连在一起什么作用?
如果这个电路是对的,TVS放在那里是没起作用的吧?

网友A:
TVS放在那里没问题

网友B:
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我想请教下,那2个线圈这样连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C:
T1像是做信号耦合用,T2像是用的共模电感

网友B:
过压保护,保护输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压保护,保护输入电路

是T1,T2哦。不是TV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T1,T2哦。不是TVS。。

T1是起隔离作用,T2起滤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