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一个什么显示器 ,如何使用?

楼主(2013-05-27):
(图片)

网友A:
笔段式液晶
斑马条压在液晶口上,PCB 上做好金手指,单片机驱动液晶口 即可显示
教你一招,电烙铁头拖过液晶口,会有显示字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段式液晶
斑马条压在液晶口上,PCB 上做好金手指,单片机驱动液晶口 即可显示
教你一招,电烙铁头拖过液 ...

感谢,斑马条就像数据线一样吗?也井口也看不到有什么其他电路啊,能具体说明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技术吗?

网友A:
斑马条充当的就是数据线
这个东西就像数码管,只不过是定制件罢了,要说原理,你google 液晶显示

网友B:
类似万用表上的液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万用表上的液晶

是液晶 但是不知道如何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液晶 但是不知道如何使用

看看背面,有没有厂家信息什么的
只要找到引脚的接法,就有可能能驱动

网友C:
这是最基本的液晶显示板,电路全部在外面。

网友D:
液晶显示板

网友E:
段式LCD,和数码管显示原理一样。

网友F(2013-08-06):
这玩意不是直流驱动,千万不要接直流太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段式LCD,和数码管显示原理一样。

这玩意不是直流驱动,千万不要接直流太久。交流脉冲驱动的。和数码管的区别在这里。

网友E:
哦,难怪分正向驱动和反向驱动。应该也不属于交流驱动吧?用IO口同样可以控制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哦,难怪分正向驱动和反向驱动。应该也不属于交流驱动吧?用IO口同样可以控制啊, ...

脉冲驱动的

网友G:
看了回帖也学到了;

网友H:
这种耗电小

网友I:
嗯,这个我也想玩,拆下来一个费万用表上的不知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