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dsp控制电机

楼主(2013-05-27):
用dsp该怎么控制电机的转动啊?如果控制电机,具体的需要知道哪些数据,怎么连接,程序该怎么写?我想用伺服电机和2812,该做些什么?我是菜鸟,希望高手解答详细些,谢谢``

网友A:
问题较多  控制电机肯定要控制器  驱动器  和电机   所以你要搞清楚这三者  驱动器需要什么样的控制信号他才能让电机工作   知道了你才可以用dsp去输出什么样的信号   一般是用dsp的事件管理器输出PWM波去控制电机

网友B(2013-10-21):
你得有一个单片机做控制器的,我们有一颗芯片做过这个方案

网友C:
不明白你现在身边有哪些东西,控制电机首先要了解需要哪些东西,才可以下手。不懂。

网友D:
我在做运动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在做运动控制。

控制什么电机  用的哪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控制什么电机  用的哪款?

是通用的运动控制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通用的运动控制卡

哦  那就好办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