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换问题

楼主(2013-05-27):
各位大侠:小弟做一个东西:用到5V供电,0.2V-4.7V输出的压力传感器MPX5999,然后将压力传感器的模拟输出接到(3v-6v供电)的AD芯片TLC549上,AD在将8bit串行输出与3.3v供电的CPLD器件相连,请问AD芯片我该用5v供电还是3.v供电?哪种供电的电压转换相对方便?求详细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都可以啊
无所谓放不方便
都一样的,
无非信号电平的处理,考虑下你CPLD 供电多少

网友B:
理论上是无所谓的。
一般还是建议AD芯片的供电和接收端也就是CPLD一致,也就是3.3V
在前端模拟侧做个电阻分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啊
无所谓放不方便
都一样的,

CPLD是3.3v供电的,TLC549有CS、clk、dout三个引脚与CPLD相连,如果TLC549用5v供电的话,这三个引脚与CPLD之间是不是都得进行电平转化?而压力传感器只有一个模拟输出与AD相连,这样是不是让AD用3.3V供电更好一些,可以节省点资源,不知道我说的对吗?求解惑?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无所谓的。
一般还是建议AD芯片的供电和接收端也就是CPLD一致,也就是3.3V
在前端模拟侧做个电阻分 ...

再麻烦问下:AD芯片TLC549有CS、clk、dout三个引脚与CPLD相连,如果TLC549用5v供电的话,这三个引脚与CPLD(3.3V)之间是不是都得进行电平转化?而压力传感器(5v)只有一个模拟输出与AD相连,从节省成本上说,AD是不是也最好用3.3V供电?电阻分压直接用1.6k+3.3k串联可以吗?感激感激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麻烦问下:AD芯片TLC549有CS、clk、dout三个引脚与CPLD相连,如果TLC549用5v供电的话,这三个引脚与CPL ...

压力传感器输出的是0.2v-4.7v的模拟信号,能直接用5v转3.3v的电阻分组方法吗(1.6k+3.3k)?该怎么算?谢谢

网友C:
如何揭贴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压力传感器输出的是0.2v-4.7v的模拟信号,能直接用5v转3.3v的电阻分组方法吗(1.6k+3.3k)?该怎么算?谢 ...

可以的。就这么算。
但要注意电流的大小,如果电流较大,要选用更大封装的电阻

网友A:
AD用3.3  传感器出来 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就这么算。
但要注意电流的大小,如果电流较大,要选用更大封装的电阻 ...

再麻烦问下:我在忽略压力传感器的源电阻和AD的负载电阻的前提下,算了下用(1.4k+3.3k)正好可以将压力传感器的模拟输出从(0.2v-4.7v)转为(0.14v-3.3v),请问这样算可以吗?压力传感器的电阻能忽略吗?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用3.3  传感器出来 电阻分压

再麻烦问下:我在忽略压力传感器的源电阻和AD的负载电阻的前提下,算了下用(1.4k+3.3k)正好可以将压力传感器的模拟输出从(0.2v-4.7v)转为(0.14v-3.3v),请问这样算可以吗?压力传感器的电阻能忽略吗?感激不尽。

网友A:
恐怕不能忽略,计算值和实际值估计有出入,可以加一级运放或者调整阻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麻烦问下:我在忽略压力传感器的源电阻和AD的负载电阻的前提下,算了下用(1.4k+3.3k)正好可以将压力 ...

一般理想阻抗匹配才是这样的,建议先用示波器万用表分别在不分压和分压情况下测试一下,一般来说这样是不行的,并且要考虑到输出端的电流能力,所以建议先测试 ,如果可以最好,不可以的话增加一级运放做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理想阻抗匹配才是这样的,建议先用示波器万用表分别在不分压和分压情况下测试一下,一般来说这样是不 ...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怕不能忽略,计算值和实际值估计有出入,可以加一级运放或者调整阻值

3q

网友D:
最好最后有结果来版面上反馈一下,大家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