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15F61S2 IAP编程问题

楼主(2013-05-27):
IAP15F61S2 能不能实现IAP编程啊?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要通过U盘或者其他存储设备来更新吗? 求大神指教。

IAP编程具体步骤是什么???我公司的项目中FLASH已经用到了55K,还能不能有空间存放boot程序??

网友A:
可以的。
U盘,串口485等没问题。
如果做带默认固件的 要扩一片存储flash

boot不是以太网升级的话  比如串口IAP 那么4K 一般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U盘,串口485等没问题。
如果做带默认固件的 要扩一片存储flash

请问,IAP15F2K61S2 这个片子你用过吗? 我用除了11.0592Mhz内部晶振下载一遍以后就再也下不进程序去了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IAP15F2K61S2 这个片子你用过吗? 我用除了11.0592Mhz内部晶振下载一遍以后就再也下不进程序去了是 ...

用过。

可能你什么参数设置错了吧。

你外接一个 晶振再下载 应该就ok了

实在不行 就打电话 老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

可能你什么参数设置错了吧。

恩恩 ,找到问题了,是因为他们电路设计的问题,改变频率以后好像用U转串下载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