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升压IC型号(输入2.8-4.~ ;升压到V5,≥500mA)

楼主(2013-05-27):
大家好,我新来的,谢谢照顾,

找个升压IC型号,找了很久没找,求大家帮帮↓
            需求一个升压IC(输入2.8V或更高;升压到V5,≥500mA)
            注意:低于2.8V不升压哟,谢谢了

网友A:
低于2.8V不升压,单颗这种升压DC-DC芯片你找不到,变通下思路吧,系统设计一个电压基准,用来控制DC-DC的使能脚,当低于2.8V就禁止DC-DC的输出即可。

网友B:
自己搞个电压检测

楼主:
谢谢回答,控制使能脚、增加电压检测是可以的,成本高了呢,就是要省,所以这样想的呢,

网友C:
MCP1640 效率很高

网友D(2013-11-19):
启动电压低点的咯

网友E:
XC9131+ XC61CC
升压+电压检测(2.8V)

网友F:
5V1A,1A以下,2A,3A,我们都要,升压IC,稳压IC,电压管理IC
QQ:1094642907

网友G:
引用 网友E:
XC9131+ XC61CC
升压+电压检测(2.8V)

XC61CC的电压检测值可调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XC61CC的电压检测值可调吗?

电压检测讲究的是精准的检测电压值。
要是再在外面添加分压电阻,分压电阻会引入误差。与设计理念不符。
都是使用固定电压值的产品。0.1V一个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