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有没有大神能将两个定时器级联成一个24位或者32位的定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27):
avr貌似还不能级联吧,sam可以级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vr貌似还不能级联吧,sam可以级联

捕获中断的话是不是可以用来级联?感觉设置一个变量就可以了,干嘛要用两个级联呢。。。。。。。。。

网友C:
赞同3楼的观点,可以将计时中断的时间设为一个值如1us,再在添加一个外部变量timer,在中断程序中timer++就好了,但是注意timer数据溢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赞同3楼的观点,可以将计时中断的时间设为一个值如1us,再在添加一个外部变量timer,在中断程序中timer++就 ...

1us一个中断,你的cpu还能干啥;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us一个中断,你的cpu还能干啥

呵呵,你说的挺对的,一时没想起来,哈哈

网友A:
你可以外部级联

一个定时器的ocn连到另外一个的Tn

网友D: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定时器做普通为定时器中断输出到做CTC模式的定时器设置为外部计数模式,应该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吧,但我没试验过纯属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