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位操作怎么实现

楼主(2013-05-27):
各位大神,小弟刚刚接触ST8单片机。看到网上大神在STVP直接用 _Bool LED1  @PA_ODR:0作为位操作,但是小弟用的是IAR STM8 ,也想用位操作,可是编译的时候定义的这句出错,是不是IAR没有Bool这一用法,如果有的话该怎么操作。

网友A:
自己写一段位操作的程序。

网友B:
有bool这个类型,用c++方式

网友C:
__regvar __no_init  union
{
        unsigned char flag1;
        struct
        {unsigned char
                aa1_flag        :1,//
                aa2_flag        :1,//
                aa3_flag        :1,//
                aa4_flag        :1,//
                start                :1,//
                set                :1,//
                tim_flag        :1,//
                aa5_flag        :1;//
        };
}@15;

网友D(2017-07-07):
解决了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