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推荐个带usb host的单片机,我做无驱型的设备

楼主(2013-05-27):
开发无驱型的设备,通过usb通信.flash型的,价格便宜容易买到的.所以最好是市面上大量使用的.其他就没啥要求了.

网友A:
PIC32MX420F032H
NXP也有比较便宜的,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C32MX420F032H
NXP也有比较便宜的,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lpc1788就可以做host

网友C:
arm9,    ASAP1826T,usb otg high speed 2.0  ,内置usb phy。
价格非常好,  LPC1788比他要贵15~20元。

这个是USB led易步卡行业中主流的mcu。要买找我就可以,我是原厂代理,可以打我头像中的电话,或者站内短信息联系。。

网友D:
MG84G564 带USB功能,FLASH 64kb,SRAM 5376B,6路脉宽,12位ADC,现在用在读卡器上量特别大,出货稳定。
详细的参数可以与我联系,发给你参考!

网友E(2016-06-05):
我也在找USB-HOST的芯片!有可以开放源码的芯片厂商,联系一下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