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输出音乐芯片的放大

楼主(2013-05-27):
很多音乐芯片都是双口输出,我不知道这种叫什么专业名词,两个口输出方波信号直接供喇叭。我现在要对这个音乐用386进行放大,如何处理比较妥善,我现在处理方法是一个口输出,然后用电阻电容简单的整一下波形,差不多,但感觉还是很不对,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

网友A:
这种芯片,往往末级是D类放大器,从电路上说,是全桥电路。输出的信号经滤波后,是差动信号。

网友B:
“双口输出”即是“双端平衡输出”
“单口”应用时,可任一端(对地)输出即可
虽然你没完全理解,但你的做法却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口输出”即是“双端平衡输出”
“单口”应用时,可任一端(对地)输出即可
虽然你没完全理解,但你的做 ...

但是音质上有差异

网友B(点评):
那是不可能的(主观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