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lab的ICD3调试,watch窗口的数组值显示

楼主(2013-05-27):
这个是我watch界面的显示。怎么全是点点点。。。。那个data是个数组,调试器是ICD3,请求指教。

网友A:
右键点击value对下来的某一行,选择properties(属性,即最后一项),在弹出的界面里面选择 Watch properties,然后在Format里选择显示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格式显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点击value对下来的某一行,选择properties(属性,即最后一项),在弹出的界面里面选择 Watch properti ...

超级感谢。。。。。。搞了我好久啊……

网友A:
不客气,我是用的多了。像这种时候不要忘记右键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我是用的多了。像这种时候不要忘记右键的功能。

主要是以前调试没查看过数组的值,居然默认是ascii码。。。真心十分感谢

网友B(2014-02-15):
同作为新手,虽然不能给你解决问题,但是不妨碍我支持你

网友C:
显示问题,可以选择是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等等。。选对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