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对GAL确有干扰作用

楼主(2013-05-27):
用GAL22V10做了一个面包板,平时运行还行。为了检验抗干扰能力,用600W的**钻在旁边开开停停,结果它就乱动了。做为对比,用纯74搭的板子(逻辑功能相同)就不怕**钻。

楼主:
怎么有两个字是敏感词?郑重声明:被屏蔽的两个字是 "手"___"枪"

网友A:
1:GAL的抗干扰能力确实不行!你可以对比GAL22V10和74LS的噪声容限。
2:以前是边说边做或只说不做,现在改了---只做不说!

楼主:
请问“噪声容限”的英文是什么呢?单位是 DB 吗?GAL的手册里没找到啊。

网友B:
不就高低电平的门限么?

楼主:
查到如下的数据(其中74HC的手册中只给出了VCC=4V5时的电压,我按比例换算到5V。而GAL的手册里给出的就是VCC=5V时的值):
          GAL          74HC
VIL           <=0.8           <=2.3
VIH          >=2.0            >=3.5
VOL          <=0.4           <=0.26
VOH          >=2.4          >=4.42

注意输出的时候,GAL的电流是3mA2,而74是4mA

从VOL和VOH来看,74的驱动能力远胜GAL,因此若前级是GAL的话,抗干扰能力就弱很多了。
再来对比GAL自己的VI和VO,可以发现有0V4的差异。这应该就是XZL的“噪声容限”了吧?而74自己的VI和VO,其差异为 4V42-3V5=0V92,显然74的噪声容限大、抗干扰性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