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333的I2C程序

楼主(2013-05-27):
MSP430g2333的I2C程序,模拟的,硬件的都有,但不知道哪里出了错,各位大侠,知道的看看
eeprom用的是AT24C02,a1,a2,a0都接的高电平,WP引脚接的地
//*****************************************************************************//

下面是硬件的
#include <msp430g2333.h>
void I2C_write(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
void I2C_read(unsigned char);
void delay(void);
unsigned char RX_data;
void I2C_Init(void)
{
  UCB0CTL1 |= UCSWRST;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UCB0BR0 = 10;                                           //波特率100khz
  UCB0BR1 = 0;
  UCB0I2CSA = (0xae>>1);                        //7位地址
  UCB0CTL1 &= ~UCSWRST;
}
void I2C_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write_word)
{
  I2C_Init();
  while(UCB0CTL1 & UCTXSTP);
  UCB0CTL1 |= UCTXSTT + UCTR;
  UCB0TXBUF = address;
while((IFG2 & UCB0TXIFG) == 0);    //停在这里不动了,IFG2在执行UCTXSTT之后,其UCB0TXIFG被置位,在执行完UCB0TXBUF之后被清除,然后就停在这里死
//循环,求解
  UCB0TXBUF = write_word;
  while((IFG2 & UCB0TXIFG) == 0);
  UCB0CTL1 |= UCTXSTP + UCTXNACK;
  while((UCB0CTL1 & UCTXSTP) == 1);
}
void I2C_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I2C_Init();
  while(UCB0CTL1 & UCTXSTP);
  UCB0CTL1 |= UCTXSTT + UCTR;
  UCB0TXBUF = address;
  while((IFG2 & UCB0TXIFG) == 0);
  IFG2 &= ~UCB0TXIFG;

  UCB0CTL1 &= ~UCTR;
  while(UCB0CTL1 & UCTXSTP);

  UCB0CTL1 |= UCTXSTT;
  while((UCB0CTL1 & UCTXSTT)==1);
  while((IFG2 & UCB0RXIFG)==0);
  RX_data = UCB0RXBUF;

  delay();
  UCB0CTL1 |= UCTXSTP +UCTXNACK;
  while((UCB0CTL1 & UCTXSTP)==1);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n;
  for(i=0;i<100;i++)
    for(n=0;n<0xff;n++);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MHZ;     //设置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P2DIR = 0xff;
  P2OUT = 0x00;
  P1SEL |= (BIT6 + BIT7);
  P1SEL2|= (BIT6 + BIT7);
  RX_data = 0;
  I2C_write(3,0x10);
  delay();
  delay();
  I2C_read(3);
  while(1)
  {
   P2OUT = RX_data;
  }
}

模拟的
//**************************************************************/
#include <msp430g2333.h>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ACKERROR 0x55
#define SDA_IN P1DIR &= ~BIT7
#define SDA_OUT P1DIR |= BIT7
#define SDA_L P1OUT &= ~BIT7
#define SDA_H P1OUT |= BIT7
#define SCL_IN P1DIR &= ~BIT6
#define SCL_OUT P1DIR |= BIT6
#define SCL_L P1OUT &= ~BIT6
#define SCL_H P1OUT |= BIT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_ms(uchar i)
{
uchar us,j;
for(us=0;us<10;us++)
{
  for(j=0;j<i;j++);
}
}
void init(void)
{
        SDA_OUT;
        SCL_OUT;
SCL_H;
_NOP();_NOP();
SDA_H;
_NOP();_NOP();
//wp = 0;
//P2 = 0xff;
}
//开始信号
void I2C_Start(void)
{
        SDA_OUT;
SDA_H;
_NOP();_NOP();
SCL_H;
_NOP();_NOP();_NOP();_NOP();_NOP();
SDA_L;
_NOP();_NOP();_NOP();_NOP();_NOP();
SCL_L;
}
//停止信号
void I2C_Stop(void)
{
        SDA_OUT;
SDA_L;
_NOP();
SCL_H;
    _NOP();_NOP();_NOP();_NOP();_NOP();
SDA_H;
_NOP();_NOP();_NOP();_NOP();_NOP();
SCL_L;
}
//应答信号
void I2C_Ack(void)
{
        SDA_OUT;
SDA_L;
_NOP();_NOP();_NOP();
SCL_H;
_NOP();_NOP();_NOP();_NOP();_NOP();
SCL_L;
_NOP();_NOP();
}
//非应答信号
void I2C_NoAck(void)
{
        SDA_OUT;
SDA_H;
_NOP();_NOP();_NOP();
SCL_H;
_NOP();_NOP();_NOP();_NOP();_NOP();
SCL_L;
_NOP();_NOP();
}
unsigned char I2C_CheckAck(void)
{
  unsigned char AckStatus;
  SDA_IN;
  SCL_H;
  delay_ms(10);
  if((P1IN & BIT7) == 0)
  {
    AckStatus = TRUE;
  }
  else
  {
    AckStatus = FALSE;
  }
  SCL_L;
  delay_ms(10);
  SDA_OUT;
  return AckStatus;
}
//写入字节
void I2C_WriteByte(uchar w_data)
{
  uchar i=0;
  SDA_OUT;
    for(i=0;i<8;i++)
{
          if(w_data & 0x80)
          {
            SDA_H;
          }
          else
          {
            SDA_L;
          }
          _NOP();_NOP();_NOP();_NOP();_NOP();
          SCL_H;
          _NOP();_NOP();_NOP();_NOP();_NOP();
          SCL_L;
          _NOP();_NOP();_NOP();_NOP();_NOP();
          w_data <<=1;
}
delay_ms(10);
}
//读取字节
uchar I2C_ReadByte(void)
{
uchar ReadBuf,n=0;
        SDA_IN;
        SCL_L;
        delay_ms(10);
for(n=0;n<8;n++)
{
  SCL_H;
  _NOP();_NOP();_NOP();_NOP();_NOP();
  ReadBuf = ReadBuf<<1;
                if((P1IN&BIT7)==0)
                {
                  ReadBuf |= 0x01;
                }
                else
                {
                  ReadBuf &= 0xfe;
                }
  SCL_L;
  _NOP();_NOP();_NOP();_NOP();_NOP();
}
        SDA_OUT;
_NOP();_NOP();
return ReadBuf;
}

//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unsigned char I2C_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write_data)
{
I2C_Start();
I2C_WriteByte(0xae);
if(I2C_CheckAck()==FALSE)
        {
          return ACKERROR;
        }
I2C_WriteByte(address);
if(I2C_CheckAck()==FALSE)
        {
          return ACKERROR;
        }
I2C_WriteByte(write_data);
if(I2C_CheckAck()==FALSE)
        {
          return ACKERROR;
        }
I2C_Stop();
        return 0;
}
//指定地址读取数据
uchar I2C_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read_buf;
I2C_Start();
I2C_WriteByte(0xae);
if(I2C_CheckAck()==FALSE)
        {
          return ACKERROR;
        }
I2C_WriteByte(address);
if(I2C_CheckAck()==FALSE)
        {
          return ACKERROR;
        }
//delay_ms(100);
I2C_Start();
I2C_WriteByte(0xaf);
if(I2C_CheckAck()==FALSE)
        {
          return ACKERROR;
        }
read_buf = I2C_ReadByte();
I2C_NoAck();
I2C_Stop();
return read_buf;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init();
  while(1)
  {
I2C_Write_add(3,0xaa);
delay_ms(100);
temp = I2C_Read_add(3);
  }
}

网友A:
这个暂时的也没看出来的,不过还是帮着顶一下的额啊

网友B:
if(w_data & 0x80)
          {
            SDA_H;
          }
          else
          {
            SDA_L;
          }
          _NOP();_NOP();_NOP();_NOP();_NOP();
          SCL_H;
          _NOP();_NOP();_NOP();_NOP();_NOP();
          SCL_L;
          _NOP();_NOP();_NOP();_NOP();_NOP();
          w_data <<=1;

应该是   w_data >>=1

网友B:
你与的高位 只能向右移

网友B:
左移还是0的

网友C:
while((IFG2 & UCB0TXIFG) == 0);    //停在这里不动了,IFG2在执行UCTXSTT之后,其UCB0TXIFG被置位,在执行完UCB0TXBUF之后被清除,然后就停在这里死。
根据楼主的情况,不知道430把数据写入EEPROM芯片里了吗?如果数据成功写入,可能是单步运行的时候,硬件已经传送完毕,建议用中断函数实现数据的发送。

网友D(2014-03-16):
while((IFG2 & UCB0TXIFG) == 0);    //停在这里不动了,IFG2在执行UCTXSTT之后,其UCB0TXIFG被置位,在执行完UCB0TXBUF之后被清除,然后就停在这里死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求指导下  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