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linux-gcc问题

楼主(2013-05-27):
我装的ARM-LINUX-GCC不能用了,不懂是什么情况。以前还能用。现在在终端执行ARM-LINUX-GCC -V会提示找不到命令,我CD到它安装的BIN目录下面执行还是找不到,可是我LS一下还是可以看到ARM-LINUX-GCC这个文件的啊。是环境变量设置的有问题了?该怎么处理呢,是装的REDHAT6的实体机。求大侠帮助。

网友A:
没在linux玩过。
@阿南是专家,让他看看

网友B:
echo $PATH 看看你的安装路径在不在这个变量里面

网友C:
应该是环境变量的问题,能不能把你在redhat下建立交叉环境的教程给一份呢 谢谢!2533612582@qq.com

网友D:
你的理解不正确,不需要拷到bin目录下。
你只要把ARM-LINUX-GCC解压到任意目录下,然后添加PATH路径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要开机自动运行,需要把PATH路径写到/etc/bashrc文件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理解不正确,不需要拷到bin目录下。
你只要把ARM-LINUX-GCC解压到任意目录下,然后添加PATH路径就可 ...

我添加PATH路径了,可是还是不行,即使在安装目录下面的BIN目录下执行也不行。但是刚装的时候是能用的,过了一断时间就不好使了,可能是我干别的事修改了某些东西吧。太纠结了。要不我再重装下系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添加PATH路径了,可是还是不行,即使在安装目录下面的BIN目录下执行也不行。但是刚装的时候是能用的, ...

重装系统干什么,最多把gcc重新解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装系统干什么,最多把gcc重新解压一下。

我把那个目录删了,重解压了,还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那个目录删了,重解压了,还是不行

直接去解压的目录下的bin或者usr/bin下执行
./arm-linux-gcc -v也没反应吗?
那就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去解压的目录下的bin或者usr/bin下执行
./arm-linux-gcc -v也没反应吗?
那就不明白了 ...

谢谢你的回答,我再研究研究。分给你,可以加个企鹅号吗,想请教高手,178898365

不用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