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片子特征值读取

楼主(2013-05-27):
mega系列的片子有没有办法读到自己的特征值?

网友A:
特征值?见过有编程器使用AVR单片机用内部RC校正字节作为加密信息,这个应该可以读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特征值?见过有编程器使用AVR单片机用内部RC校正字节作为加密信息,这个应该可以读到 ...

貌似datasheet里都没提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datasheet里都没提及的

是哦。我也是在一个编程器的介绍里看到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哦。我也是在一个编程器的介绍里看到过的

是不是要去找FA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征值?见过有编程器使用AVR单片机用内部RC校正字节作为加密信息,这个应该可以读到 ...

编程器可以读到我知道的,芯片本身能不能读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编程器可以读到我知道的,芯片本身能不能读到?

读不到的,没有地址可以访问(除了有一个默认加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不到的,没有地址可以访问(除了有一个默认加载的)

那芯片内部有没有什么唯一标志可以读到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芯片内部有没有什么唯一标志可以读到么?

已经加载了一个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手册是说要通过烧录器读出存到flash或者e2prom里面,然后再写入。
我的需求是单片机直接读出这些值,想利用这些不同的值满足些其他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是说要通过烧录器读出存到flash或者e2prom里面,然后再写入。
我的需求是单片机直接读出这些值, ...

说白了就是固件保护么,也就是其他的三个自己读不出来而已嘛,已经有一个自己加载了,用一个字节够了没啊,
如果不够,你在eeprom里面留四个字节空间,作为编程器操作写进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白了就是固件保护么,也就是其他的三个自己读不出来而已嘛,已经有一个自己加载了,用一个字节够了没啊,
...

对的。就是固件保护。我脑子坏掉了,一直就没想到可以从自动加载里里面读出来。一个字节也够了,只要让别人抄了,有部分是不良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固件保护。我脑子坏掉了,一直就没想到可以从自动加载里里面读出来。一个字节也够了,只要让别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分感谢。
我还有个问题,avr片子最近开始搞,还没有系统深入研究手册,想问下如果我使用外部晶振,这个开机之后还会自动加载么?

网友D:
路过 浏览一下答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
我还有个问题,avr片子最近开始搞,还没有系统深入研究手册,想问下如果我使用外部晶振,这个 ...

会加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加载的

3Q,那这片子就可以用了,,都在想要不要换其他芯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白了就是固件保护么,也就是其他的三个自己读不出来而已嘛,已经有一个自己加载了,用一个字节够了没啊,
...

学习了,原来真的可以

网友B:
长见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会加载的

谢谢 亲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谢谢 亲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