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用spi驱动74HC595扩展IO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
stm32 的spi 设置如下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CPOL_High sck 空闲时 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在sck第一个跳沿对输入 输出数据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需要考虑芯片的速度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发送程序 如下
while(1){
       LowSpiLatch();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2->DR = 0x88;//(u16)(SPI_OutExpland>>16) ;                //输出到扩展IO,先发低16位
            /* Wait for SPI2 Tx buffer empty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2->DR = 0x11;                //输出到扩展IO,先发低16位
          if(TypeMode==General_IO)
        Hight_Latch_O;//the 595 need a positive-going signel

}
输出应该是DO1~DO2=0x11   ; DO1~DO2=0x88;
但是输出时DO1~DO2=0xC4   ; DO1~DO2=0x01;
即整个32bit 循环右移动了一位,是什么导致这样的呢???

stm32出来接个8050三极管

stm32出来接个8050三极管

三极管的集极直接接595

三极管的集极直接接595

楼主(2013-05-27):
以前只是没加三极管时用spi +595 扩展都没什么问题,测试时坏了好几个595,但是目前看应该不是595的问题

网友A:
多看时序开始与结尾信号

楼主:
收尾的时序不对,但是spi单次16bit发送时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有眉目了

网友B:
注意三极管电路的开关频率,太快就不行了。

网友C:
为啥要加三极管?直接连接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加三极管?直接连接有什么问题么

直接驱动上门者四个595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还有其它ic挂在spi上,不加三极管,驱动能力恐怕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三极管电路的开关频率,太快就不行了。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需要考虑芯片的速度

最低速了,对8050而已没什么问题

网友B:
三极管对CLK反向了,注意初始化程序中CLK的锁存极性,极性错了,就相当于移位了一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对CLK反向了,注意初始化程序中CLK的锁存极性,极性错了,就相当于移位了一bit。 ...

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