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叠加 PAL编解码 项目外包

楼主(2013-05-27):
前次外包被忽悠了,耽误了时间,重发,急要
主要功能有
1、两路pal视频输入,两路pal视频输出,视频处理仅为叠加字符,做OSD
2、I2C,RS422,RS232等接口
3、SD卡I/0接口,视频录制或回放,要求存储为标准编码格式视频,能直接在电脑上播放
4、使用altera fpga构架,功耗2w左右
5、最好在合肥
6、时间很急
联系方式:
                  李工
                 0551-65312646

网友A:
fpga叠加osd做过,之前是saa7113输入,7121输出,扩了一个sram来存放字符。但是录制没搞过,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叠加osd做过,之前是saa7113输入,7121输出,扩了一个sram来存放字符。但是录制没搞过,帮你顶一下 ...

如果有时间,有录制的方案,可以详谈,关键是设计速度,其他好商量

网友B:
字符叠加同视频叠加都做过,就是没有做过录像回放!需要视频叠加或者字符叠加的,可以找我!

网友C:
只用过视频处理的SOC 来做过这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符叠加同视频叠加都做过,就是没有做过录像回放!需要视频叠加或者字符叠加的,可以找我! ...

你好,现在的方案就是把录像回放去掉了,仅仅做一个按键截图功能,存bmp格式到SD卡里面。用fpga做,有意向的话请联系270497220

网友D(2013-08-16):
我司专业OSD字符叠加芯片,6453/6464/90092/7456等,目前7456是一款256个字符自定义的芯片,在编程上最方便没有任何固化字符,另外PAL/NTSL可以自动转换,目前我们有一款DP7456可以完全代替max7456,价格只要进口的一半,欢迎咨询QQ2355239033.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E:
请问下,现在还需要吗,如果需要的话, 这个我可以做.但用fpga无法做视频编解码,至少这个我们做过.

我大概想了想,大概的思路可以这样定:

用视频解码器把pal模拟视频 转换为 数字图像. 然后用hi3512这颗 SoC来做视频压缩,

其他的各种外设 都好实现.

如果感觉可以的话, 可以联系我. qq1852600324,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