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两个三极管构成的反相器电路

楼主(2013-05-27):
如下图所示:运放为开环接法,设运放输出电平为高电平,那么Q7、Q6的状态如何分析呢?目前我只能得出运放输出为高电平时,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都是反偏的。求高手解惑。谢谢。
------------------------------------
谢谢楼下的回答,现在我明白Q6 Q7确实是一个推免放大电路。它们输入为高电平时,Q7导通、Q6截止,输出高电平。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请问输入0V时, 如何判断PNP管Q6负偏导通?我感觉Q6的射极电压不能确定呢?谢谢~!

网友A:
推挽驱动,MOS管开关常用

你确定是驱动电路么?

网友B:
这两粒三极管没有反相,
   输入Vin时,正常情况下 NPN 管 Q7 正偏导通,输出约Vin - 0.5V,
   输入0V时, PNP 管 Q6 负偏导通,输出约0V  + 0.5V,
   正好其中某一个三极管 基-射 PN 结的压降。是个同相电流放大器,比较经典的MOSFET驱动级电路。

输入为Vin时,Q7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吧?处于放大区啊,好像还真是这样,之前我一直纠结认为导通后Vces很小,导致不能偏置。Q6处于截止是吧?

网友C:
集电结反偏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只要发射结有一个正偏一个反偏就对了。

网友D:
LM393是比较器,OC输出,输出必须加上拉电阻。
2个三极管只是跟随,扩大驱动能力,让MOS管的开关快一些。

网友E:
Q6Q7都是射极输出(跟随器),哪里有反相?

网友F:
1),没有输入信号,运放块“无”输出,由于电源正电压通过R58加到两个三极管的基极,Q7导通,Q6截止,输出高电平;
2),当运放块输出高电平,电路状态如上述不变;
3),当运放块输出低电平,两个三极管的基极翻转为低电平,Q7截止,Q6导通,输出低电平。
  此电路属于常开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粒三极管没有反相,
   输入Vin时,正常情况下 NPN 管 Q7 正偏导通,输出约Vin - 0.5V,
   输入0V时, ...

请问输入0V时, 如何判断PNP管Q6负偏导通?我感觉Q6的射极电压不能确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没有输入信号,运放块“无”输出,由于电源正电压通过R58加到两个三极管的基极,Q7导通,Q6截止,输出 ...

请问输入0V时,PNP管Q6发射结正偏吗?假如导通的话,这个电压是由Q7的集电极得来的?我感觉Q6的射极电压不能确定呢?谢谢~!

网友B:
怎么不能确定?射极比基极的0V高0.5V以上时,Q6就反偏导通,拉电流到地,直到比Q6基极高0.5V附近平衡;射极比0V低时,Q7正偏导通,灌电流抬高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能确定?射极比基极的0V高0.5V以上时,Q6就反偏导通,拉电流到地,直到比Q6基极高0.5V附近平衡;射极 ...

那么Q6 Q7的射极电压大小如何判断的?这是我困惑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B:
稳态状态:运放出高电平:输出约Vin-0.5V;运放出低电平:输出约+0.5V

网友F:
         LZ必须明确“无”电平与低电平(0电位)的区别。运放块输出“无”,可以将运放块看作一个等效电阻接在两个三极管的基极,所以电路状态如1的分析。运放块的输出低电平,即两个三极管的基极接地,一个正偏压,一个反偏压,所以如3的分析。

我的问题是:当运放输出为低电平时,如何分析Q7 Q6的状态?它们的各个结电压的正反偏如何?上面的描述太笼统了。。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必须明确“无”电平与低电平(0电位)的区别。运放块输出“无”,可以将运放块看作一个等效电阻 ...

谢谢,我明白“无”电平与低电平(0电位)的区别。我的问题是:当运放输出为低电平时,如何分析Q7 Q6的状态?它们的各个结电压的正反偏如何?上面的描述太笼统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