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温度变送器怎么做呢???求电路图、程序

楼主(2013-05-27):
通过PT100温度传感器做一个能够输出0~5V、4~20mA、0~10V、0~10mA的变送器,可以以模拟量输出,也可以进行数码管显示,求帮助!

网友A:
到市场买一个,拆开看看;
遇到不懂的地方在详细列出来求助;
要不然,没几个人理你,感觉像是现成主义

网友B:
到市场买一个,如果只要显示的,几十元就搞定,如果要4~20mA的就贵了

网友C:
这个都可以求吗?
如果你对某个电路不懂,可以问大家。
这个吗,已经是产品设计了,一般得不到答案的。

网友D:
你先在网上找找,很多的。遇到不懂的,我可以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在网上找找,很多的。遇到不懂的,我可以帮你。

您怎么联系呢???我的原理图画好了,需要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怎么联系呢???我的原理图画好了,需要您的指点

我的QQ:1076481282,谢谢

楼主:
这是我做的利用PT100做的温度变送器,输出0~5V,求指点,阻值都是我计算出来的,测量PT100温度0~400度,理论计算怎么和仿真结果不同呢???求解,谢谢!

楼主:
上面的电路资料是参考网上的,数值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计算出来的,参考电路如下,求指点

网友E:
出钱买成熟方案吧。我想市场上应该很多的。

网友F:
联系我QQ1058544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