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89C54单片机支持中断嵌套吗

楼主(2013-05-27):
我在使用STC89C54单片机,将IP优先级控制寄存器做了设置,将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的标志位置1。
问题来了:请问假如我正在执行串口接收某一字节数据,此时外部中断来了,这时单片机会停止执行串口接收然后去执行外部中断,然后再返回执行原来的串口接收中断?

网友A:
仔细看手册吧.这些问题说的很清楚的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这的手册不太完全,所以看不到。
请问您用过吗?可否告知一二,谢谢。

楼主:
是不是有IP优先级控制寄存器,就可以理解为支持中断嵌套呢?

网友B:
串口发送接收数据时间太短  没法尝试

网友A:
所有51至少支持二级嵌套

楼主:
谢谢,有您这句准话就够了。

网友C:
可以,这是学习51最起码要理解的基础知识。

楼主:
可是又出新状况了,我们老大说是不可以。他说51单片机不支持中断嵌套,那个IP优先级控制寄存器只是用来设置当多个中断一起来时该先响应哪个的。
我不知道了。。。

网友D:
嵌套的 共2大级。

每大级有几个小级。小级是你老大说的那种。

网友D:
你可以用软仿真试验下就知道了。可以用中断标志位触发中断

网友E:
绝对可以2级没问题,如果在软件上用一些方法可以做到很多级。

网友F:
刚好我也这样的问题,我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求大神指点,1.中断嵌套可以,嵌套的中断程序优先级要高。2.响应嵌套中断时,要多注意优先级的问题,比如你设置了一个定时中断,然后你又想利用外部中断,然后你会发现,执行外部中断后,你的定时中断也终止了。因为外部中断优先级最高。

网友G:
51中断优先级只有三句话。

网友H:
可以嵌套的。 放心用吧。 你老大忽悠你的。 51默认的是外部中断优先级最高。 好像有个寄存器可以修改优先级。 不用看stc的手册。 直接看上学时学的51的教科书就行了。

楼主:
额。。。。酱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