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linux v4l2问题

楼主(2013-05-27):
使用V4L2时,申请帧缓存失败,会是什么问题?
struct v4l2_requestbuffers req;
if (ioctl(fd, VIDIOC_REQBUFS, &req) == -1) {printf("can't requesbuffers\n");return -1;}

网友A:
没玩过,帮你叫个arm-linux的高手
@阿南

网友B:
查看下有没有这个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帮你叫个arm-linux的高手
@阿南

你小子就会这一招

网友D:
这个跟arm没啥关系,你去linuxtv.org上看看,找到内核驱动对这个ioctl命令字的实现,加点打印就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小子就会这一招

只要能帮网友解决问题,就是好招式: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下有没有这个设备

好像是参数设置问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arm没啥关系,你去linuxtv.org上看看,找到内核驱动对这个ioctl命令字的实现,加点打印就清楚了。 ...

好像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下有没有这个设备

你现在也在搞V4L2么?我照猫画虎搞了个视频采集的程序,但是想显示到显示屏上,可不知道怎么弄了,可否给点提示,QQ877431484

网友B:
不搞V4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