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INA220双向电流监控器校准寄存器的设定

楼主(2013-05-27):
现在本人正在用单片机的I2C接口与INA220通信,想要读取电流值。
目前通过对配置寄存器简单配置,能够正常读取外部分流电阻上的电压值,但是datasheet上说明如果要直接读取电流值,还需要对校准寄存器(Calibration Register)进行配置。校准寄存器的值可以通过下图计算:

但是后面又写到
电流值=分流电阻上电压值*校准寄存器值/4095.
按照我的理解,电流值不就应该等于分流电阻上电压值/分流电阻?
那如果这么说那校准寄存器的值岂不是应该和分流电阻有关的一个定值?
一直没有弄明白,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目前的环境:
Vbusmax=5V,
Vshuntmax=0.02V
Rshunt=0.01Ω

楼主:
上图太小重新来

网友A:
看了一下手册, 看得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
这个寄存器好象是两个应用.
1. 避免测量值超出最佳测量范围的补偿
2. 补偿采样电阻的精度

网友B:
INA220

是可监测电流路径和功率大小的监控器,带有双线的接口。

可以同时监控电流路径和供电电压。

设备的校准值可以设定,

内置放

大倍数,和乘法寄存器,使监测的电流值可以以安培为单位读出,功

率则以瓦特为单位计算。双线接口带有

位的可编程地址。

网友C: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看看   有没有人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这个问题   个人觉得还是应该深挖技术手册   上面应该有我们需要的知识   这个应该有方法解决   顶一个

网友D:
希望楼主的问题   能够早点解决   个人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顶一个

网友E(2013-07-09):
你好,请问你在调试ina220的时候,如果只要分流电压的值,你的寄存器是如何配置的?

网友F:
这个分享资料的我也看看的啦,主要是该方法的还不错

网友G:
解决的方法很不错    需要好好钻研钻研  谢谢了  楼主

网友D:
帮楼主顶一个   隔了这么久   不知道有没有搞定    应该搞定了吧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