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电压保护器设计

楼主(2013-05-27):
设计要做一个欠电压保护器,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就说个“欠电压”
你也不详细点说明,怎么指点呢?

网友B:
电压范围,欠电压能力,这样说太笼统了

网友C:
我有完整的方案,单芯片几个小电容电阻, 不用编程,可以联系我 511760409 qq

网友D:
用电压比较器

网友E:
220/12伏的变压器,整流滤波后接这个电路,不要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