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3-05-27):
9V单电池供电,内阻约为50欧姆,实现20倍0-20KHz小信号放大电路,模拟结果很满意,但是教授还是说有问题。不理解,求指教。

网友A:
0-20KHz小信号 信号幅值是多少?有负的吗?
放大20倍,幅值限制多少?
正负电源,几伏?
运放型号?
都没标明,当然是有问题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0KHz小信号 信号幅值是多少?有负的吗?
放大20倍,幅值限制多少?
正负电源,几伏?

信号幅值输入为0.05输出为1v,所以也就是20倍放大,我只有9v的电池,通过上面的电路我实现正负4.5v,来给运放供电。

OpAmp1选TL081,原因是我碰巧只有这个可以做5个引脚的模拟库。。。
OpAmp2选TDA2030,

现在说问题是还是不够理想。。。

网友B:
讲究一点,考虑偏置电流的影响,加平衡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究一点,考虑偏置电流的影响,加平衡电阻。

具体在哪里加啊

网友B:
1、两输入端的直流等效电阻应接近。
2、输出端直接接容性负载易不稳定。最好在输出端串电阻隔离。

网友C:
除了平衡电阻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D:
运算放大器是双电源的,他的电源也应该是双电源.

楼主:
现在看来电路问题不大了 ,左图单电源变双电源,这个也是百度文库里有的,右图是标准的同向放大电路。

各位大神 可以说说 为什么左图电源处加了个跟随运放,就可以改善正负供电的正负电压呢,直接电容电阻分压就没这种好呢?

运放的等效输出阻抗低,而直接电容电阻分压的等效电阻高得多(除非你的分压电阻用很小,那样的话你的电源电流的消耗就会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看来电路问题不大了 ,左图单电源变双电源,这个也是百度文库里有的,右图是标准的同向放大电路。

...

带运放的使正负电源不会因上下负载不同而不对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带运放的使正负电源不会因上下负载不同而不对称。

这就是老师说错,而仿真有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老师说错,而仿真有结果.

我回答的是
"为什么左图电源处加了个跟随运放,就可以改善正负供电的正负电压呢,直接电容电阻分压就没这种好呢?"
因为加了运放的,如果中心地点因负载不对称而偏移时,会因为运放负反馈来稳定这个”中心地点“。
而只用电容电阻分压时,这个中心地就会因为负载不对称而出现偏移了,即不是+4.5和-4.5了。

确实如此!

网友E:
N2输出需要加一级三极管跟随电路再接电容,运放直接驱动容性负载有极大的可能产生振荡。N2输出不对称没有关系,稳定就行。

网友F:
楼主,你这个问题很大哦。也不知道你是大几的学生,如果是大三的话,那就有点不应该了……
我现在说一下关键的几点吧:
1.单电压供电的运放做交流信号放大,输出必须要加中点电压并用电容耦合输出;
2.你的运放根本没有构成放大器,而十足的就是个自由振荡器;请问你的实现20倍放在,在哪里可以得到证实?
3.如果要求放大信号的频段范围为0-20KHz,那至少要有个低通滤波器,电路中没有发现;
其他小问题就不说了,你应该知道答案了吧……

这位,看清楚首帖图没有?“其他小问题就不说了”,仅你谈到的三点,就很不应该了。

网友G:
低通可以不用了,人家的信号就是通带内的。输出也不能用电容耦合,因为低频要到零。

2030是有相当功率输出的,能够稳定中点,不过,2030响应速度够不够?响应范围呢?(跟增益带宽积有关)
2030本身的零偏会导致地电平的不准,整个电路中未见调零电路?2030输入阻抗不算很大,要考虑,因为你的分压电阻很大,这样输入2030时就已经不是中点电位了。

这种电路要想效果好一般要用较高速运放+驱动管来代替2030。

再者,也没有人告诉你,它的输入信号就一定是通频带内的,就算是,那电路中的干扰信号,自激信号怎么滤除?你都有考虑吗……
你看清楚没有呀,人家是在做毕业设计诶。 人家现在不是要做一个产品出来,是要真正的去理解一种音频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还有重点的技术环节。

网友G:
我给你简单说一下就好理解了。
单电源变双电源,就是稳定一个中点电位出来,如果没有负载,俩电阻就行了,对吧?

但是有了负载,因为负载工作位置的不同,对正负电源的电流不同,中点电位就HOLD不住了。

如果这个不同电流,电流较小,而且很快变相反,其实就是负载是电流需求不大的纯交流信号,这时候你接的两个大电容就开始起作用了,大电容有一定的储能能力,他们轮流储能-放能-储能,中点电位也能基本平衡,略微波动。若是直流,或者较大电流,那么电容的能力也HOLD不住了。

这就需要调整电路,跟线性稳压的原理是一样的,运放会对输出取样,和参考(俩电阻形成的参考中点)比较,然后决定输出来把中点HOLD住,这种方法最好,你应该明白了这个调整能力跟运放能控制的电流有关。如果能控制的电流大,那么稳定能力就强。如果控制频响高,那么中点电位的高频稳定性就好。如果运放零偏小,那么中点就准确。

网友G:
具体到你的电路看,R3、R4阻值太大(因为2030输入电阻最小500k,一般5M),减小到10K。并且最好改成可调的来调零。

放大部分那个运放也须有调零电路,因为TL081输入零偏可能会到10mv,你的信号已经是50mv了,不可忽略。

网友D:
这里的R5起什么用的?

呵呵,它是用来做仿真的,模拟内阻。

网友F:
maychang:你就不能讲清楚点,我说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H:
引用 网友F:
maychang:你就不能讲清楚点,我说的问题在哪里?

楼主贴了两幅图。左图楼主在11楼说了,目的就是“单电源变双电源”。右图楼主也说了,“是标准的同向放大电路”(“同向”应为“同相”),电压增益确实是20倍,并没有“十足的就是个自由振荡器”。该同相放大器带宽能够满足0-20KHz小信号放大,是否有个显性的20kHz低通,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F:
呵呵,我没有仔细看后面那个,只看了下前面那个。
你看这图画的……

网友F:
我想再多说一句,作为学生,应该要把最基础的理论搞清楚,等真正掌握了理论以后,做什么电路也就是水到渠成之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个问题很大哦。也不知道你是大几的学生,如果是大三的话,那就有点不应该了……
我现在说 ...

学得很杂,学了一些电力电网和高压的课程,学了机械,电机和控制的课程,还有信号处理的课。电子和模电接触的比较少,学艺不精,惭愧惭愧啊。。。目前我的个人定位是一年后找电力电子的工作,唉,不说了,只有加油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没有仔细看后面那个,只看了下前面那个。
你看这图画的……

敢问下前辈 是不是应该写个见右图什么的 有没有一个常规图格式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看来电路问题不大了 ,左图单电源变双电源,这个也是百度文库里有的,右图是标准的同向放大电路。

...

但是这里和运放输出阻抗的高低没有什么关系吧,即使输出阻抗高,大不了就是使供电电流变小,这对我右边电路的放大能力会有什么影响呢?
在Vcc和-Vcc电压满足的情况下,Vcc和-Vcc流入的供电电流副值最小有限制吗?

网友F(点评):
这个电流与你的负载阻抗有直接关系

楼主:
下面这张图片里对追随放大器功效的讲解,我想说明了问题。运放输入阻抗为无穷大,无穷大加上电池内阻和负载阻抗还是无穷大,所以就消除了电源内阻和负载阻抗的影响。

网友F(点评):
这个当然是对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下面这张图片里对追随放大器功效的讲解,我想说明了问题。运放输入阻抗为无穷大,无穷大加上电池内阻和负载 ...

我想提醒你一点,学习的时候为了方便分析,会说运放输入阻抗无穷大,输出阻抗为零。这样简化了才好计算。
可是实际中并不是这样,所以你需要明白的是什么时候可以简化,什么时候不行。

前级信号源内阻很小,不能比拟运放输入阻抗的时候,可以认为输入阻抗无穷大。
后级负载很大,远超运放输出阻抗时,可以认为输出阻抗为零。

这个“远超”要多少呢?根据你的电路精度要求,比如说你电路容许1%误差,那么阻抗远超1000倍你可以忽略,如果阻抗远超只有100倍,那你就不能忽略了。

还有,你这个电路频响要到0,运放还有零偏,这个都不能忽略,你计算一下看看零偏会引起多大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