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用AD623为什么采不到数据?

楼主(2013-05-27):
采集是用C8051F060自带的AD采集的
输入如果用电源分压,就像图中那样,用万用表量in1跟地是有几百毫伏的电压的,采集到的数据是0呀????
如果AD623的2、3脚接传感器,就能采到数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电源分压?你电源电压多少?
我认为你的分压电阻太小了,
而且你测过23脚查分电压多少吗?6脚输出时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分压?你电源电压多少?
我认为你的分压电阻太小了,
而且你测过23脚查分电压多少吗?6脚输出时多少?

对不起,图中的电阻标小了,上下两个分别试10k和100k的,中间那个用的是电位器。
2、3脚之间试了几十到一百多毫伏,6脚输出查了有好几百毫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不起,图中的电阻标小了,上下两个分别试10k和100k的,中间那个用的是电位器。
2、3脚之间试了几十到一 ...

有电压都采不到?in1直接进单片机了吗?还是中间还有别的元件?

楼主:
今天用示波器看了下,不是没采到数据,而是电压信号上面的干扰很大,不知道哪里出来的正弦叠加。但是,如果共用一个电源的话,就没有这个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