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3-05-27):
使用的电阻应变片式称重传感器,一共5根引出线,2根是激励电源,2根是差分信号线,还有一个单独的黑色线。
看资料说是屏蔽线,这个屏蔽线是接大地的吧,也就是接电源输入的E端。
不过问题是,我这么接了以后ADS1230就采集不到数据了,断开黑色屏蔽线和大地的连接,ADS1230采集数据又正常了。

求指教。

楼主:
求指教啊求指教

网友A:
接设备外壳,不是接电源地,如果接了电源地,等于是把弹性体和应变片的供桥负极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设备外壳,不是接电源地,如果接了电源地,等于是把弹性体和应变片的供桥负极短路了 ...

系统电源是直流,外接的工频电,你的意思是接工频电上的地?
我说的接电源输入的E端就是这个。
一般仪器外壳都是接在三头插座的地上面吧?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