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和逻辑的区别

楼主(2013-05-27):
写程序也写了很长时间了,算法和逻辑有什么区别啊?可能是我从单片机和ARM过来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写逻辑,不知道算法和逻辑是什么区别啊?

网友A:
算法是怎么实现最优解。

网友B:
应该用逻辑去描述算法   理解的透彻

楼主:
是这种关系啊,了解,算法就像是牛人写出的逻辑程序,

网友C:
谁说算法是最优解?
程序 = 算法 + 数据结构。
算法应该是处理数据的一种方法。
数据输进去,计算处理,数据再出来。
无关优不优化,哪怕是写得很绕口的程序,也是一种算法。
说专门研究算法的,应该是对于一个特定的问题,设计一种高效,准确,健壮的处理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算法是最优解?
程序 = 算法 + 数据结构。
算法应该是处理数据的一种方法。

理解的很透彻啊:)

网友D:
这里面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认识的误区。

其实楼主在这里说的算法与逻辑是相对于DSP与单片机两种不同类型的东西来说的。
DSP的诞生主要是用于信号处理的,因此说算法也就是采样或是别的什么途径得来的信号数据的处理的算法。 主要还是对这些数据的运算。

而单片机主要是用于各咱控制,逻辑即是哪个引脚写高电平,哪个引脚写低电平,以实现对被控制对象的控制。

侧重点不一样,算法侧重在器件上能不能跑得动,能不能放得下! 而逻辑主要关注的是对外界或内界相关信号的响应,以及这些响应是否实时,稳定可靠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面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认识的误区。

其实楼主在这里说的算法与逻辑是相对于DSP与单片机两种不同类型的东 ...

靠谱!

网友E(2017-03-04):
我也认为:算法就是怎么实现最优解。
相对复杂的逻辑算法:就是牛人写出的逻辑程序。
此外还有一些控制算法: 比如pid,模糊控制等

网友F:
算法就是实现逻辑的。

网友F:
逻辑是思绪,算法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