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不出来波形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DAC_Config(void)
{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DAC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GPIO结构体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定时器结构体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DAC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使能定时器时钟

        /*将GPIO配置为DAC的模拟复用功能*/
        //PA4对应DAC通道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TIM2配置*/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20-1; //计数器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1;//预分频值,2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采样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结构体

  /* TIM2设置为溢出触发*/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 TIM_TRGOSource_Update);
  /*DAC通道1配置*/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2_TRGO; //定时器2触发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Triangle;//设置为产生三角波模式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TriangleAmplitude_2047; //设置通道1三角波幅值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不使能输出缓冲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根据以上参数初始化DAC结构体

    /* 使能DAC通道1*/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使能定时器2
  TIM_Cmd(TIM2, ENABLE);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STM32系统初始化(包括时钟,倍频,Flash配置)
          DAC_Config();        //DAC初始化配置
          while(1);
}
书上找的一段代码,用的是STM32F103VET6 ,我下载到STM32F103RET6用示波器测试PA.4为什么没有波形产生。求大神开光。。。。

网友A(2013-05-27):
建议LZ应该用编译器(IAR或者KEIL)自带的STM32例子,这样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LZ应该用编译器(IAR或者KEIL)自带的STM32例子,这样更靠谱

Keil自带的STM32例子怎么调用,在哪里....大神可不可以加我QQ529258597 :hug:不会很麻烦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