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可调正弦波电路

楼主(2013-05-27):
如题,求一个频率可调的正弦波发生电路,下半周期为负,12V单电源供电。

网友A:
正常的电路不可能获得超出电源范围的电压。所以单电源供电也就没法获得“负”输出。不过可以将全是正输出的“偏移正弦波”经电容隔直后输出正负对称的正弦波。
至于要求频率可调,那不是问题。比如说文氏桥振荡器等。要求频率稳定度和频率精确度比较高的话可以用DDS

网友B:
是的, 至于采用什么电路, 还得看你的频率调节的范围.
对正弦波的失真度的要求.
单电源也可以采用 DC-DC 转换出负电源来, 技术上都不是问题.

网友C:
LC谐振的话,单电源驱动也可以得到双极性的正弦波振荡。
对波形要求严的话,单电源可以用推挽式电路,可以得到相对比较好的波形。
这个比较经典的电路你可以试一下。
其他简单点的,比如单管振荡器电路,你可以找度娘搜,很多可以出来正弦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C谐振的话,单电源驱动也可以得到双极性的正弦波振荡。
对波形要求严的话,单电源可以用推挽式电路,可以 ...

楼主“求一个频率可调的正弦波发生电路”,你这个振荡电路,调哪个元件来改变振荡频率?

网友E:
单管振荡器电路

网友C:
是,没注意审LZ的题目,低头认罪。
将功补过,来个变压器耦合的,频率范围大些。这个是调L、C都可以改变频率的。LZ要的正弦波在变压器输出绕组可以得到。也可以N管改为P管,电路做部分修改,原边绕组也可以得到合适的正弦波。

网友F:
可以用MCU出SPWM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