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只作为接收的设备有辐射么?

楼主(2013-05-27):
如题,假定该设备只接收2.4g频段,比如wifi,但不发射。请问该设备在2.4g频段有辐射么?

网友A:
只接收则无辐射。
但如果是wifi的话,通讯总是需要发送的,不可能完全没有。

网友B:
任何设备都有辐射的!比如接收时的本振还是会有频率泄露的,只是很小了!就像飞机上不能用超外差收音机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设备都有辐射的!比如接收时的本振还是会有频率泄露的,只是很小了!就像飞机上不能用超外差收音机是一 ...

能再深入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接收则无辐射。
但如果是wifi的话,通讯总是需要发送的,不可能完全没有。 ...

那么,zigbee呢,只收不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zigbee呢,只收不发

zigbee这种成熟协议都是有发射的,因为总有一些节点控制信息要交互的。
如果只是2.4G频率不用成熟协议,是可以单发送和单接收的。

网友C:
当然有了,对于你做的2.4G,当接受到的信号在你的PCB电路中形成环路时,根据天线效应肯定能辐射出信号,只是大小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