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块PALCE16V8H-25 PC主要起什么作用?请教各位?

楼主(2013-05-27):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一颗很古老的可编程门阵列芯片,规模较小,可用来对数据线,地址线作些简单的加密保护.

网友B:
这种芯片全名好像是叫电可擦写通用可编程逻辑阵列

网友C:
低密度的门阵列,具体功能要看 它的编程。

网友D:
可编程门阵列芯片

网友E:
我们用这种芯片的目的有2
1、驱动
2、加密

网友F:
其实就是可以代替几片甚至几十片74系列的逻辑芯片。
特别适合地址译码编码和组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