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堆好,还是四个二极管好

楼主(2013-05-27):
我想问一下,我是用四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桥好,还是直接用桥堆好,功率小的,像一瓦左右?

网友A:
桥堆好,如果四个二级管好的话,就没必要发明出桥堆了

网友B:
4个管子8个点 又占地方
桥堆多好啊,4个点 又不占地方
况且你电流又不大

网友C:
当然桥堆好啊!功率好够大,散热都是专业的!

网友D:
从成本的角度看,有些情况下可能四粒二极管好。

网友E:
根据使用场合选择,单独的二极管散热比较好

网友F:
很多LED灯的电源,都采用4个二极管代替一个整流桥,原因是4个二极管比一个桥堆便宜几分钱。

网友G:
肯定桥堆好呀,不认人家为何要集成在一起呢?

网友H:
到底选哪个好,看用什么标准。
减少体积为主,还是降低成本为主?

网友I:
如果考虑用在高温环境下,就是选择管子好

网友J:
楼主两个都可以选,你的功率又不大,就看你的成本和空间了

网友K:
不同环境不同使用方法,难说那个好,用的位置不一样,只能因地制宜。

网友L:
还是需要看不同的使用环境的   这个需要按场合考虑问题

网友M:
根据实际情况和要求选择,各有优缺点。单独的二极管一致性容易选择,散热比较好,后续的维修费用比较低;整流桥的内部封装有四只二极管,性能与之相同,焊接方便,但是存在维修费用高之弊端。

网友N:
小功率无所谓了,功率大点的话就用四个管子了。四个管子散热比较好,并且坏一个就换一个,桥堆已坏就得四个全换;P

网友O:
这个应该是具体的电路具体的分析不能说那个绝对好各有优点,看你做电源是的选折

网友P:
当然桥堆好啊!成本是二极管好。

网友Q(2013-09-14):
桥堆也不贵啊

网友R:
呵呵 都一样啦!小功率!要是考虑成本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