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块PALCE16V8H-25 PC主要起什么作用?请教各位?

楼主(2013-05-27):
集成块PALCE16V8H-25 PC主要起什么作用?请教各位?

网友A:
PALCE16V8H-25是可编程的器件,主要起逻辑电路上用,编上不同的程序有不同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LCE16V8H-25是可编程的器件,主要起逻辑电路上用,编上不同的程序有不同的作用 ...

就是说,只有原厂才能配置这个程序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只有原厂才能配置这个程序吗?

这个程序能读取吗并重新下载吗?
这个块为什么总爱坏呢?

网友B:
PAL 是可编程的. 不过这个编程比较麻烦
跟它同功能的 GAL 会容易一些.
现在, 这类器件好多编程器都能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