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_ID_T Moto_Status:8; 怎么编译出错?

楼主(2013-05-27):
定义了一个变量,怎么出错了?
typedef struct
{
        Timer_1ms_Counts_T Time_Delay;
        Segment_ID_Data_T           Segment_ID_Data;
        uint16                              g_intTACount_1ms;
        Time_intMark_T          Time_intMark;
        Moto_ID_T           Moto_Status:4;//在此出现如下的错误信息
}MainTaskData

用maplab v8.90编译:
Warning [369] D:\project\opto\opto\opto20130527\private.h; 117.22 signed bitfields not supported
Error   [264] D:\project\opto\opto\opto20130527\private.h; 117.23 bad bitfield type

网友A:
Moto_ID_T           Moto_Status:4;//在此出现如下的错误信息
这个是什么????
单独可以,但你这样感觉不可以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