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6与STM32F103通讯问题

楼主(2013-05-27):
1.STM32F103先上电2406后上电 485通讯正常

    2.2406先上电 在STM32F103上电时 会自动给2406发数(貌似是硬件上电就会这样)然后2406就不能进接受中断了 不能通讯

    3.用串口调试助手给2406发送低于9600波特率(2406 sci 波特率设置9600)的数后 再用9600发数  2406不进中断

     4.串口调试助手 一直使用9600波特率 通讯一直正常。

网友A:
通讯过程中,请让从机先上电,如果在一定需要主机先上电并且在从机未上电时就给其发数据的话,可能会造成硬件问题。
并且在过程中请定时检测sci寄存器的错误位,检测到错误请复位sci模块。

网友B:
在过程中请定时检测sci寄存器的错误位,检测到错误请复位sci模块。  这个很重要。

网友C:
两边的波特率是否计算合理啊

网友D:
有些看不懂楼主的问题的:funk::funk:

网友E(2013-07-02):
两套软件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