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拿430做些什么呢?

楼主(2013-05-27):
(无正文)

网友A:
低功耗的产品啊,电池供电,用几年

网友B:
做个无线通信的。

网友C:
做低功耗检测仪表的,放在家里面做一个小型的控制系统的比较实用的

网友D:
做便携式仪表啊..........

网友E:
做个显示屏控制器。

网友F:
可以控制电机或其他一些执行机构

网友G:
手持式设备的啊,人机交互,使用方便的